有谁能帮忙一下。

楼主(2009-05-11):
我是在51用UCOS系统的,在电脑里能调试正常。

但将程序烧写到CPU时,感觉程序没运似的。没什么反应,
请问这种问题要怎么查找原因呢。。

网友A:
首检查晶振是否正常

首检查晶振是否正常,再看各管脚电平,如复位等

楼主:
还不行呵。。有没有别的地方要检查的呢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大

这个问题好大,哪里都可能出问题的,硬件和软件

楼主:
主要是软件

硬件应没有问题,只有一个CPU和几个外围器件,主要是软件应怎么检查?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看了一整晚的代码,后来才想到,我的外部RAM是使用片内自带的,所以根本就没有32K。后来我就把栈顶指针地址修改为3FF,1K的存储间。
最后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

虽然单片机对我来是只是业余,但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