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LCD的接口电路?各位高手看看对否?

楼主(2009-05-19):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接法,要看楼主如何操作了

网友B:
硬件没错,检查软件

网友C:
你调试过没有

板子没有做,调试没有好好做,就说不行是不对的

楼主:
调试过了啊

根据ULINK 7,ARM调试版,LPC2148的原理图与LCD的接口,编写程序,都查过没错的,我怀疑就是时序没做好的可能性要大一点,字符发送过去,LCD没接收的情况。

网友D:
有电平变化就一定要给你显示字符啊?

你得确保你的逻辑没有问题。

网友E:
肯定是时序的问题啦

好好研究一下两个接口的时序吧

1602的时序有点变态

楼主:
有电平变化说明数据的传送事件存在。

有电平的变化,至少应该对1602产生影响,不显示字符,那也应该出现乱码啥的,不会也点反应都没有,还是没送进去,我觉得,我的逻辑没问题。按照1602的操作说明做的。先初始化后传送数据。

网友C(2009-06-27):
呵呵,液晶有个问题经常搞到人

液晶那个背光电阻要调调看看哈,有时候是显示对了的,只是看不到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