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I warning 00159 :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楼主(2009-05-23):
最近学习优龙的FS2410开发板,在进行AXD调试时,提示:“RDI warning 00159 :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 ARM9调试代理已经提前打开了。很奇怪!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2013-09-14):
2009-04-27 00:27 ADS1.2调试AXD报错:RDI Warning 00159: Could not open specified device port。调试一块44bo的板子原来用的jtag.exe的代理软件,驱动总是装不上去。还自己焊拉块转接板,最后算是使用h-jtag调试通过。期间出现

后来发现是没有装h-jtag的H-JTAG.DLL软件的驱动件出现的,不过先前那ARMJtagDebugFinal的arm7.exe的调试软件真的不怎么样,哎。把一块老板子改装了一下真的不错,呵呵。至少咱也用上比较好的调试软件了,要知道周立功的easyjtag-h也是使用的h-jtag这个软件来调试的,真的是没有话说的。

右下角的H-->变为运动上下变化的条条,运行成功。

要知道h-jtag是可以自己设定jtag的管脚的,自己定义,强吧!

那两个转接口自己做的,呵呵。花啦几小时自己焊接的!

网友A:
请把 Arm7.exe 调试代理同时打开!不要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