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夏普液晶屏显示为什么很淡?

楼主(2009-05-25):
型号是,LQ043T3DX06 ,分辨率480*272
现在可以显示图片,很颜色淡,我把背光电流加上去也无实质性改变,
请问这里见多识广的大侠们,关于TFT液晶类似的问题怎么解决?
非常感谢。

网友A:
调整TFT供电电压,VCOM , GAMMA最高电压等等

楼主:
继续求救,供电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B:
好象颜色搞错了

查一查RGB信号线和软件设置。

网友C:
LZ的转接板自己做的么?

楼主:
转接板是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