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哥请帮我看看这个 CF 转 IDE 问题,谢谢2!

楼主(2009-02-17):
请教:
CF 转 IDE 的那个原理图是在网上找的
有几个问题不懂
1:
这个 VCC 是多少伏,是 5V 还是 3V?
2:
买的这个 CF 卡转 IDE 卡坐上
还有几个元件:
1 个电容
2 个SS12(SS12有什么用)
2 个M7(M7有什么用)
3:
原理图上的 50PIN
是不是我的卡坐的两排插针(每排25,共50)?
4:
原理图上的 40PIN 和 44PIN 对应我卡坐上的
什么东西?好象没有东西可对应了?
5:
PC 板上的 IDE 插座是 39 针(一边 19,一边 20)
我要把 50PIN 的哪些脚引到 PC 的 IDE 插座?

谢谢!

网友A:
回复楼主

1. VCC是多少,应该要看你接的CF卡电压吧。
2. SS12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估计是做极性保护用的(串联),而M7应该是1N4007吧,估计也是做极性保护用的(反向并联)。
3. 是的。
4. 40针对应的是接IDE硬盘的插座,44针是笔记本硬盘的插座。
5. IDE接口是40针的,你看到39针,那是因为20脚被堵上了(定位用的)。你原理图中已经有了,哪些连接的(标号一样的连在一起)。

网友B:
re

板上有个跳线,用来选择3.3V还是5V的,这个根据卡来定的,一般CF卡现在都是3.3V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我在网上又找到了一种接法,和这种有点不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助,
我在网上又找到了一个接法
和前面的有点不同,
不知道用哪一个

1:
新图:
脚 24 没有接任何东西
旧图:
脚 24 接 IED 插座的的 32 脚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2:
新图:
脚 26 接 1个 10K 的电阻,并且接到了 IDE 的插座了
(因为没有画是接到 IDE 的哪个脚
应该是接到哪个脚?)
旧图:
脚 26 没有接任何东西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3:
新图:
脚 33 接 地(GND)
旧图:
脚 33 没有接任何东西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4:
新图:
脚 34,35 都接了电阻
旧图:
脚 34,35 没有接电阻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5:
新图:
脚 39 接地
旧图:
脚 39 没有接地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6:
新图:
脚 42 接了电阻
旧图:
脚 42 没有接电阻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7:
新图:
脚 45 接了电阻,没有接到 IDE 插坐上
旧图:
脚 45 没有接电阻,但是接到 IDE 插坐上的 39 脚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8:
新图:
脚 46 没有接任何东西
旧图:
脚 46 接在插座的 32 脚
哪种接法好一点呢?

9:
我买的插座有 2个地方有跳线
如果一个选择 5V 还是 3.3V
另一个是什么用?

谢谢!

楼主:
还帮我看看啊,谢谢!

SS12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估计是做极性保护用的(串联),
而M7应该是1N4007吧,估计也是做极性保护用的(反向并联)

1:
computer00 大哥回复的 (串联) 和  (反向并联)
是我画电路图的时候需要
把两 SS12 串联 和 两 M7 反向并联
还是说 这两个元件有这样的功能呢?

2:
可以画个小示意图吗?

谢谢!

楼主:
我这样画正确吗?

我这样画了 2 个 SS12
一位大哥说 串2 个 SS12 会降压

他建议只要串一个 SS12
M7 也不要

网友A:
你可以拿你手头上的板子测量一下,看它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