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到底是什么?怎么使用?谢谢2!

楼主(2009-02-18):
请教:
是这样的,直接电机的一条线接 VCC
(通过改变电流的大小能改变输出力的大小)

假设电机接在 20V 的电压上
现在用 PWM 来改变电流
PWM 由单片机产生
问题1:
我要怎么接线
才能使通过单片机控制电流大小?

2:
PWM 到底是控制电流大小的?
还是控制电压大小的?

3:
如果PWM 是控制电压大小的
那么我需要稳定的电压
变化的电流,那要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pulse width modulation

pwm = pulse width modulation 脉(波)宽(度)调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