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410平台(WinCE5.0)上,拷贝应用程序,断电后应用程序消

楼主(2009-02-19):
在2410平台(WinCE5.0)上,拷贝应用程序,断电后应用程序消失?
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如果你放地桌面上,当然会消失

因为相当于存在SDRAM中了

楼主:
回复2楼

我没有放到桌面上,放在很多文件夹下都试过了,程序都会消失

网友B:
要放在disk里面

比如nand盘,cf卡,sd卡。 跟存到硬盘一个道理。 否则都是在ram里。不然会存在哪里呢?:)

wince5默认的是使用ObjectStore作root文件系统。OS就是在ram里面。 除了你说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后果,第三方软件安装重启后都丢失了。

wince提供另外一种方法来解决,将root放在disk上,这样的系统和desktop pc比较像了。

楼主:
回复4楼

我接触WINCE5不久,四楼楼主可否介绍详细一些,谢谢

网友C:
re

因为wince实在ram中跑的,除了nand flash disk 或你插入的U盘或SD卡.... Q其他任何文件夹下都会调电消失!

linux 下的文件系统比较好!比如yaffs 可以任意的拷贝 复制东西,调后后保存,  因为文件系统是被mount的。而不是复制到ram中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