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存储空间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9-02-24):
    我现在正在看ARM体系结构。我有一个关于ARM存储空间的问题没搞清楚即:ARM的地址空间可以看作是2的30次方个32位的字单元,这些字单元的地址可以被4整除,也就是说该地址的低两位为0b00。我想问的是,0b00是怎样来的。因本人一下子实在是转不过弯来,请各位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两位二进制,00 01 10 11,可表示4个8位,也就是32位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谢谢阿南版主,但我还是不太清楚,还请阿南版主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该地址的低两位为0b00。多谢了!

网友A:
以0x0开始为例:

00访问的是0x00000000
01正常来讲应该是0x00000001
10正常来讲应该是0x00000002
11正常来讲应该是0x00000003
但在32们的系统中,上述4个8位地址都在一个32位空间中,以0x00000000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种表述您是否可以理解?

网友B:
以四个字节(ARM中的32位字)分界(boundary)的地址特征为:

二进制末两位为恒零。ARM体系中有时会利用这一特点干些特别的事。

网友C:
字节和字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