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如何查找数据中止的原因,一般有什么调试技巧

楼主(2009-02-25):
我用的是lpc2214。

网友A:
数据中止。

一般来说都是数据溢出造成的,看看你的数组访问,或者是指针乱飞,打印输出信息,然后定位函数。定位函数后再找就好办了!

网友B:
printf ("%s-%d ",__FILE__,__LINE__)

网友C:
大部分是是指针有关的地方用得有问题

网友D:
分析你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