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任务跑停

楼主(2009-02-26):
我在S3C2440上运行UCOS-II,设计了几个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是定时向FLASH中写入数据,当任务切换到FLASH任务并存完数据后,FLASH任务挂起,但系统上其它高优先级任务随后就不能运行了,只有一个最低优先级的任务可以运行.另外,我在初始化任务加入一两秒的音频提示程序,但运行了这个音频函数后,系统其它的任务都不能运行了,除了一个最低优先级的任务.我开始觉得可能是任务堆栈有问题,但加到很大后,还是一样的.现在没有头绪,请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哈哈,这个基本只能在具体的现场才能清楚.楼主可以查查

是否和中断有关

网友B:
不是破坏你的向量表了吧!

楼主:
有点线索了

我在初始化任务中,运行了一两秒的音频函数,后来其它任务不能运行了.
阿南说得有些道理,任务不能运行跟系统中断有关系或间接关系.我单步跟踪到音频函数的一下步,再在系统中断函数处设断点,但跳不到.说明系统时钟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影响到时钟,我在运行了FLASH任务后,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但FLASH和音频程序里怎么会影响到系统时钟呢?

楼主:
补充

但音频函数和FLASH存储里怎么会有什么东西触到系统时钟中断呢?

楼主:
补充

问题解决了,谢谢阿南版主提供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