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SD卡升级程序吗?

楼主(2009-03-03):
由于某些原因偶尔要升级程序,假如我把程序以TXT文件方式存储到SD卡,然后写进FLASH,这样能实现升级程序吗?

如果要使用SD,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做法,请大家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因为SD卡和NAND Flash类似,所以完全可以的

楼主:
感谢

感谢,目前只是想知道能否做,具体怎么做还是后面比较遥远的事情。

楼上就是任哲先生UCOSII原理序言里面提及的杨大侠吧,幸会啊南和杨大侠同时出手!以后设计细节继续请教2位!

网友B:
李小侠在此,哈哈

网友C:
只要你有相应的驱动程序,任何存储介质都可以

网友D:
EFSL

SOURCEFORGE上有个开源的efsl工程,使用SPI口访问SD卡上的FAT16/32文件系统,还比较好用。

至于如何升级,自定义一个文件格式,你的BOOTLOADER按照这个格式从SD卡的文件系统读数据出来就OK了。

注意:文件格式里面要加上校验,如checksum或CRC之类的。

楼主:
回复楼上

我用的是ZLG的板子,故此文件系统用了ZLGFS,也是SPI方式。

目前我读取SD信息没有加CRC,测试了很多次没有发现异样,因为SPI方式速度不是很快。

估计程序升级要到产品基本功能差不多才顾得上考虑,谢谢楼上的指教,以后还请多指点。

网友E(2011-08-15):
具体怎么实现呢。能不能写个程序出来。我最近也在弄这个。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