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EMAP求教

楼主(2009-03-11):
对于没有REMAP控制寄存器,需要用BANK CONTROL来完成REMAP的芯片,在REMAP时是不是必须用STM一次性将所有涉及的寄存器一次性完成修改,而不能一个一个的改?

网友A:
好像用组寄存器命令,有些例子有。具体忘了。

网友B:
可以一个一个的改!

楼主:
疑问

如果可以一个一个的改,假如你先改ROMCON,再改SDRAMCON,那么如何保证这两个指令之间的指令能正确执行,不可能是“指令预取”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中间加的指令不只一两条呀

网友B:
呵呵 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深入的想过!

我也去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