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ARM训练班-第二课课堂总结

楼主(2009-03-11):
硬件PCB完成之后,需要首先对各个单元电路进行检测调试,这一课主要讲的就是硬件系统的调试。

一、电源、晶振及复位电路
在给PCB上电之前要确保电源供电的可靠性,排除短路问题等等。对照PCB版图找到相应的测点的位置。
在Protel99SE下,选择Tools->Preferences...(快捷键T+P)下的Show/Hide选项卡,这里可以选择隐藏一些显示,以利于观察布线,一般将覆铜(Polygons)隐藏。
在Browse PCB选项卡下可以选择查找特定的元件、节点等,直接输入元件(节点)名称选择或跳转到该元件的位置上。
按快捷键S+P在出现十字手形后单击某一条线路可以高亮显示所有与其相连的通路。按X+A取消所有选择。Shift+S可以隐藏或显示除当前层外的其他层布线。
排除了短路问题之后就可以上电测试了。使用万用表电压档依次测试一些关键节点的电压值,确保电源供电正确。晶振电路需要使用示波器观测波形。复位电路通过检测nRSTOUT引脚,在正常工作下输出为高电平,按下复位键后输出低电平。

二、检查内核
接入Multi-ICE仿真器看是否能检测到内核,如果不能检测到内核,原因可能是电源供电或晶振电路不正常,一些不能随便处理的引脚(空置时必须接高或低),仿真器接口线没有正确连接等等,相应排查各个可能出错的原因。

三、SDRAM接口电路调试
到上面那一步处理器基本可以工作了,接下来是要调试存储设备。通过AXD看是否能够正确读写SDRAM所在的位置。对于一个裸板,对应于存储器的寄存器设置是未定义的,所以要调试SDRAM存储器系统,首先应配置相关的特殊功能寄存器,使系统中的SDRAM能被正确访问。主要是BWSCON总线配置,以及各个Bank的配置寄存器BANKCONn。
这里使用三星官方提供的初始化文件ADS2410boot.ini。
打开AXD->System Views->Command Line Interface(快捷键Alt+L),
在命令行下输入obey .ADS2410boot.ini。
完成配置后打开Memory窗口,定位到SDRAM所在的地址0x30000000,数据区应显示SDRAM中的内容。
双击其中的任一数据,输入新的值,若对应的存储单元能正确显示刚才输入的数据,则表明SDRAM存储器已能正常工作。

四、Flash接口电路的调试
Flash的调试直接通过烧写软件来完成,使用sjf2410和JTAG小板将程序(如流水灯)烧入Flash,看能否正常运行程序。
这里涉及了安装GiveIO将PC并口用作普通I/O口以及sjf2410的使用。
1. 安装GiveIO驱动
1).将GIVEIO.SYS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
2).依次点击 控制面板->添加硬件->下一步->是,…->下一步->添加新的硬件设备->手动从…->端口(COM/LPT)->从磁盘安装->浏览->保存文件giveio.inf的目录->完成。安装成功后可以在设备管理器端口中看到一个名为giveio端口。
2. sjf2410的使用
在命令行下进入软件所在的目录,输入sjf2410可以看到命令行格式,依次按照提示的步骤即可以完成Flash的烧写。

五、外围电路的测试
至此,一个最小系统基本可以正常工作了,其他外围电路的测试通过使用官方的测试程序来完成。

网友A:
支持总结!不过,楼主最好发布在书友会上,哈哈

网友B:
哈,就发在这多好,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

感觉写得稍微空洞了一点,很多东西不知道怎么表达,竟然还有裤子穿。谢谢大家的支持,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C:
这个不就是阿南的书上的翻版内容吗?

楼主好山寨啊
(开个玩笑)
支持写总结

网友D:
好人啊

仔细的读了读,感觉不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