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S3C4510B的ROMCON

楼主(2009-03-11):
看来一会,还是不理解base point 和next point是用来做什么的,谢谢指导

楼主:
找了个例子总算明白了

BASE是用来设置这个BANK的起始地址,NEXT是用来设置此BANK的结束地址。与你要接的FLASH大小没有太多的关系

网友A:
最大容量是32M,我计算过。具体计算过程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