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SJF下载HEX文件到S3C2410开发板上无法运行?

楼主(2009-03-17):
    我用ADS编译流水灯程序,编译输出成LED.bin,用SJF下载到S3C2410板上能够成功运行;问什么同样的工程编译成Intel,Motorola 32文的HEX文件LED.hex,然后用SJF下载到开发板上就不能运行?

楼主:
没人回答,换个方式问

  没有人回答啊,那我换个方式问:
  SJF2410能够烧写HEX文件到S3C2410开发板上的FLASH吗?(好像一般看到的都是烧写的BIN目标文件。)
  S3C2410应该能够执行HEX吧?

网友A:
re 楼主:用HEX等编辑软件打开两种格式的文件进行对比,就应该

原因了

网友B:
hex是文本格式的,和bin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除非下载软件本身支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