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于泰s3c2410b nfs方式mount主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18):
我的板子一直挂不上,一修改参数就会启动不起来系统,不知道怎么回事?
问题如下:
按照说明书想NFS方式mount主机,所有按照说明书上的办,但是出现下面问题: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portmap:server 192.168.253.1 not responding,timeout
root-NFS: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253.1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NETDEV WATCHDOG: eth0: transmit timed out
root-NFS:se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arysys2410/root
VFS:unable to root fs via NFS,trying floppy
VFS: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一系列的错误的,怎么解决啊?是不是还是网络不通畅造成的?怎么解决?谢谢。有的人说是主机的网络设置有问题,但是怎么来做才能设置正确呢?谢谢

网友A:
您好!

您好!
您要先确定您的板子和PC机能够正常ping通,之后才能设置NFS.
另外,PC机自己都不能mount成功,那说明您的NFS设置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