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A,ID号能读出,但是ping不通

楼主(2009-03-18):
我参考某一开发板,自己做一块板。主CPU是S3C2440。现在LCD、主从usb口,串口,SD卡接口都通了,在linux下能够使用。剩下网口不通,进入linux后查看启动信息,DM9000A被识别了。连接上网络后,两个网卡口指示灯都不亮,ping没有反应。
我检查了电路,连接上没有问题。我现在最大的怀疑是线没有布好。单就差分线来说,走得没有什么问题。自己的板子与开发板的差别是没有覆铜。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应该从哪里下手解决。已经困扰了好几天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连某些交换机不行。

换交换机或者直接连电脑后就可以ping通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换别的交换机试过了,没有作用。
PCB板是双面板,没有覆铜。我现在怀疑是电源上噪声太大引起的。
我在侃单片机网页重新发了贴子,名字为“核心板带来的共模干扰,如何去除”。

网友B:
以前也遇到过

1、检查网口部分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否同一点接地?
2、检查DM9000的电源是不是3.3V,如果不到的话可能……
3、检查焊接
4、换片子

我去年做过一个系统用的DM9000,第一次是模拟和数字地匹配出线了问题;
第二次在两个引脚中间掉入一粒灰尘引起短路……
干脆DM9000的片子坏了,换了片子问题解决。

不过一切的前提都是你保证原理图确是没有问题。

网友C:
re:

DM9000A,ID号能读出,证明硬件的基本连接没有错误!硬件连接官方有标准的图!
但是ping不通 这个和收包 还有协议栈有关系,先检查基本的以太网包是不是正常接收。

网友D:
仅能读出ID号是不够的

我只用过DM9161,

能读出ID号,只能表明
1. DM9000A芯片本身没有问题。并且电源时钟等电路工作了。
2. DM9000A和CPU之间的控制接口已经通了。

所以要确认:
1. MII接口通常是和CPU的MAC直接连的,这部分管脚只要确认一下焊接没问题就可。
2. 比较值得关注的就是DM9000A和变压器之间那部分电路,考虑原理图是不是正确,电阻的阻值是否正确(有精度要求),配置电阻的上拉下拉的选择是不是正确。
3. RJ45那块注意下是不是有连错。不同的RJ45插口可能会不同,最好用万用表量一下,确认是正确的。
4. 软件上,确认tcp/ip包带有icmp的回复,如果软件本来就不支持ping,那肯定不行。

网友E:
...

1 先查硬件
2 在驱动里打印看看.因为link on和link off会触发中断,有数据也会触发中断

楼主(2009-04-23):
问题解决了

谢谢各位!
我在布线的时候,是参照某一家的开发板做的,它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没有分开,我也是这样的。
出了问题后,才仔细DM9000A的相关资料,按照它的要求重新设计了pcb板,采用了四层板的结构。现在可以ping通,能正常使用了。

在做第一板的时候,与开发板的原理图是完全一致的,布线上的差别就是它的差分线比较短,我相对长一些。另外它是四层板,我的是双面板。它的可以用,我的就不行。

网友F(2010-07-14):
你好,楼主,我现在也用DM9000A,一边与FPGA连接,另一边与一个hub控制器连接。也是Ping不同,DM9000A已经证明没问题,是不是我的硬件连接有问题啊?谢谢楼主

网友G(2010-10-20):
是的,一般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另外跟hub连接的时候,要检查mac值设置的是否正确。

网友H:
大家好,
我的情况是在ARM板上插得一块双面板,上面就只有一块DM9161芯片,ping不通,我做了模数隔离的,接线也没有问题,要怎么办啊?

网友G:
楼上的 我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