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SPI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9-03-26):
刚接触SPI,用的arm9,现在boss让用SPI通过DMA与外设传输数据。
看芯片资料里,SPI本身有发送寄存器SPI_TDR,而DMA发送是用的是SPI_TPR吧?所以我想知道是不是用DMA的时候,SPI_TDR就没用了,可以忽略,只管用SPI_TPR就行了?如果不是,那么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使用PDC的话 不用SPI_TD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