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arm7 beep程序

楼主(2009-04-01):
arm7, TI, TE, PDA, pd
//***************************************************************************
#include "inc44b.h"
#include "incoption.h"
//***************************************************************************
#define rPCONE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28)
#define rPDATE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2c)
#define rPUPE    (*(volatile unsigned *)0x1d20030)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
   int Count=400;
   for(;time>0;time--)
        for(i=0;i<Count ;i++);
}
void port_init(void)
{
 rPCONE = 0x400;
 rPDATE = 0xfff;
 rPUPE  = 0x0;
}

void Beep(int state)
{
   //PE5 Low available.
   if(state==0)
       rPDATE = rPDATE&0x1df;//停止蜂鸣
   else
       rPDATE = rPDATE&0x020;//开始蜂鸣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while(1)
   {
     Delay(20000);
     Beep(0);
     Delay(20000);
     Beep(1);
   }
}
这个程序是我按书上写的,但是翁鸣器不响,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看看没有会的人,一同讨论一下。

网友A:
先排除硬件问题再说

我觉得
先应该排除硬件问题再说别的。
再者起码得给个说下是什么公司的ARM7啊,貌似是三星的  呵呵。

网友B:
rPUPE置为ffff试试

rPUPE置为ffff试试

网友A:
看过三星2410的这般功能管脚,上拉使能是禁止使能的,---

看过三星2410的这般功能的程序,管脚的上拉使能是禁止使能的,---
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下你那PE,观测输出的高低电平是不是如你控制的那般-
问题其实很简单
还有建议程序写规范点,比如字节对齐,还有就是比如
rPDATE = rPDATE&0x1df;//停止蜂鸣
貌似三星公版基本是
rPDATE &= ~(0x01<<5);  or
rPDATE |= (0x01<<5);

呵呵 个人爱好罢了
今天上班比较闲 ,过节啊! 所以上来随便看看走走。

楼主:
这个是三星的44b0

这个是三星的44b0

楼主:
Y应该是硬件的事了??

我测了一下翁鸣器前的接的74HC04这个与非门,在进这个与非门时是正常,但输出好像是不正常,输总是1.87V,可能是这的原因吧,但我用超级终端测试时就是好用的,是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