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的空脚

楼主(2009-04-01):
请问三星2440的片子,用不到的脚怎么处理啊,需要给高电平吗?

网友A:
不是有内部上拉的么?

配置下寄存器就可以了,外部悬空

网友B:
看情况

如果空脚以后不用做扩展的话,直接电阻上拉或到地,可靠

网友C:
看pin说明。

如果是gpio,空着,设置为输出,1,0均可。
如果为输入,接地或电源,得看电流消耗。

其他功能,也是俺pin要求做。

arm不是TTL元件,没必要一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