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SDRAM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总看到一些书上写到内核启动后会搬运程序到SDRAM.
不清楚到底是如何搬运的,需要认为的去操作,还是CPU会按照固定的地址去搬运呢?
  期待答复!!谢谢!!

网友A:
一般由自己写的代码搬迁的。

网友B:
因为程序是存在NAND Flash中的,

而CPU不能直接从NAND取数据和代码运行.所以通常是将代码数据读出放到SDRAM之后再运行

楼主:
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过程,要去读那些代码呢?比如2410中。

  有没有现成的代码可以去读?

网友C:
vivi或者u-boot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