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做产品,封装用QFP的好还是BGA的好

楼主(2009-04-08):
现在大部分ARM9都是BGA封装的,公司产品量不大,没法焊也不太好调试,感觉风险比较大。QFP封装的好像只有ATMEL的9200和9260,而且片子体积确实较大,但是做板、焊接、调试比较方便,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希望大家给点意见,谢谢啦!

网友A:
QFP基本上都是0.5mm的吧?

相比而言,BGA有0.8mm的,还容易焊些.

网友B:
这个

你要是自己焊的话,肯定是QFP的好一些,而且如果出现设计错误,还能暂时飞线继续调试。

如果BGA的话,自己焊不了送到外面工厂焊接的话费用也不低,一般一个点几毛钱,200多点的片子光焊接得花100多块,还不包括做网板

网友C:
问题在于您的产品选型。

不一定BGA的就不好。

要看您系统要求。

网友D:
9260吧,我们一直用9200

9260是升级版

网友E:
看应用了

BGA的趋势,但焊接麻烦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F:
做编程实验,肯定QFP好。做产品,肯定BGA好

网友D:
只要有mmu等能跑ce.

和封装没关系。

网友G:
BGA肯定难焊接啦

网友H:
在此诅咒下发明bga的那个家伙。。

网友I:
QFP的太少了,尽量用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