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S3C44B0X,能否实现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09-04-08):
用JTAG比较麻烦,希望在以后的产品里实现串口下载(到FLASH),望大家能提供一些信息,感激不尽!

网友A:
在NORFLASH里先烧进一个bootloader就行了

U-Boot不是就可以吗?

网友B:
.

很好做的。
代码部分你就自己写吧不是太复杂,只要是几个步骤。
上面机,自己找个comlibrary的控件或vb的mscomm来写发送程序。与板子的通信协议你可以自己定。

板子上程序有几点:1.在内存中确定一块没用的空间用来保存数据,当然你也可以写做边下载边烧到flash。2.启用UART FIFO。3.关中断.(因为中断会影响下载和flash写入时序).4.将内存的数据写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