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 jtag 调试问题

楼主(2009-04-08):
各位:ARM7的板子,用ADS调试,debuginRAM连接运行都没问题,debuginflash可以连接目标板,但是运行不了,好像程序没写进去。debuginflash前我也erase了,分散加载文件我也检查了,应该没有问题,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A:
用adx指令来查

看你的板子配置。可以使用adx的指令手工操作来查找原因。
mem和smem这二条指令就够你操作了。

网友B:
用LPC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没有找到解决方法,通过AXD看程序状态是个好方法! 先本地仿真一下看看跑飞没有然后启动JTAG仿真!

网友C:
兄弟能不能帮下忙

给我email一个fromelf.exe
信箱:alex_core@163.com
非常感谢阿

楼主:
fdaf

请问本地仿真是什么意思?我现在DEBUGINRAM运行是没有问题的,就是DEBUGINFLASH就不行了。
楼上的兄弟,我东西都在公司电脑里,上不了外网。

楼主:
easyjtag

我今天想用EASYJTAG试试,连接ADX时提示:DBE Warning 00041: An unspecified Debug ToolBox Call failed。我之前用的是W JTAG,请用EASYJTAG的朋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