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版主指教?

楼主(2009-04-09):
我用的是UCOS系统,在52单片机上编译的时候出现以下这种错误。

***错误L104 : 多公开定义 标志: BF
模块: i2c.obj (I2C)

请教各位提供解决思路。。?

网友A:
大概说BF这个东西被重复定义了

楼主不能同时和很多BF交往。

网友B:
#define 定义在一个文件中只能用一次,变量名不能相同

网友C:
这种问题通常是对同一个宏名定义了不同的内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