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为什么烫手?

楼主(2009-04-10):
手摸上去很烫手为什么?ARM一般温度多高啊?怎么控制温度过高?

网友A:
硬件问题- 可能电源接反 -短路-

硬件问题- 可能电源接反 -短路-
正常下是不烫的!

网友B:
有些功耗高的arm烫手很正常。

看型号了,不同型号的功耗差异很大,不同工作状态,差异也很大。

网友C:
大概在多高的温度?

网友D:
了解一下此处理器的正常水平

  比较一下即可知道大概。太高了,肯定是电路有问题。比如,大家常用的三星S3C2440,跑400MHZ,就没有什么温度,要是烫手,肯定是不对。

网友E:
电压过高,或者有短路!硬件问题

网友F:
这种问题第一时间查datasheet

有可能IO口应用不当

网友G:
硬件问题,看看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H:
有问题了

轻微的有点发热,手摸上去感觉温温的是正常的

烫手那就不正常了

网友I:
昨天正负极一接反

烧了个7805....
这是烧的第二个了.
记得伤上一个的时候,stc的芯片还没烧坏.山寨的就是牛啊

网友J:
ARMy太多了,有几十M的,也有几百M上G的,不知LZ说的啥

楼主:
不是个别的,所有的产品都有,电力猫上的。

网友K:
-_-|||

~~~^_^~~~
-_-|||  看题目还以为说arm为什么这么火爆这么多人追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