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两星期未解决的问题

楼主(2009-04-16):
s3c2440用h-jtag+wiggler能找到cpu,但不能进入debug。用jlink直接找不到cpu。
示波器测量晶体已经起振了,电源电压也正常。几块板子都是这样的问题。

我一直怀疑焊接问题,因为这次板子做得不好,BGA下面过孔上的阻焊很薄,用万用表测量过孔是导电的,说明过孔上的铜漏在外面。

只有一块板子可以用h-jtag和jlink调试,但是测试sdram不通过,发现CPU有根地址线虚焊。这是否可以排除设计问题?

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可能CPU是坏的?但是H-JTAG可以找到。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如果有一块可以调试,说明原理没有问题,但也不排除如电阻的

不合适问题
试试直接用sjf2440 JTAG能否找到CPU进行烧写

楼主:
好像已经搞定了!

多谢阿南、Netjob!

启动配置是从nand flash启动的,焊上flash就好了,sjf可以正常烧写,也可以用wiggler和jlink调试了。
从nand flash启动不焊NandFlash会导致h-jtag不能进入debug吗?甚至jlink直接找不到cpu。

网友B:
进入debug 看你的代码在那里运行!

不焊接Flash CPU  在3L的条件下,还是可以扫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