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ULInk烧写AN2410BS成功,烧写vivi失败

楼主(2009-04-16):
   因为KIEL支持AXF和hex格式文件的烧写,我想将bin文件转成hex烧写。

   我这边开发有ULINK,而烧写vivi要用SJF_JTAG,换来换去好麻烦。我把版主ADS下生成的AN2410BS.bin转成AN2410BS.hex(通过binhex转换的一个软件),然后通过ULINK下载进去,下载OK,运行也是正确。我同样将vivi文件(难道它不是bin文件)也转换成hex,下载也OK,可运行不正确,这是什么原因,是设置的问题吗?
  我的方法如下:
  (1)先把bin转换成hex文件(通过一个转换软件)
  (2)随便打开LED工程,在Options for Target--->Output---->Name of Executalbe 输入要烧写的hex文件名vivi.hex
   (3)烧写器件选择阿南修改后的S3C2410 NAND FLASH SP
  点击下载的按钮,烧写

难道是Target 下Memory Areas 设置问题,我觉得好像也不会,请版主解答

网友A:
ulink不能烧bin文件?

楼主:
Realview MDK不支持bin烧写

因为Realview MDK可以直接下载*.axf或者*.hex格式的文件,但是不能直接下载*.bin格式的文件,所以, 只能先将*.bin格式的文件转换成*.hex格式的文件,例如BIN2HEX工具可以转换(最大的转换容量为64K,如果超过这个容量,必须手动添加线型扩展地址或者找到更好的转换工具突破这个64K的限制).在转换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地址正确,否则将导致烧写不成功. 通过这种方法, 可以将启动代码(例如VIVI),Linux内核以及文件系统(例如CRAMFS),分扇区烧写到Flash存储芯片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f1a4130100a9m3.html(具体步骤图示)

我在网上搜到的,有时间我再试试,也希望楼主能指点迷津

网友B:
S3C2410 NAND FLASH SP

LZ,能不能将S3C2410 NAND FLASH SP上传上来共享啊,或者给个下载地址啊

网友C:
可以给个正确的

S3C2410 NAND FLASH SP,这个烧写算法有错误,留个邮箱吧
 相关链接:http://arm.embedinfo.com/list.asp?id=277

楼主:
给我发一个,谢谢

 你是说 阿南那本书光盘中修改后的S3C2410 NAND FLASH SP有问题吗?那给我发一个正确的,谢谢了,我的邮箱是zhangying200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