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90rm9200串口下载没有反应,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9-04-26):
我的板子上电后串口有出现CCC,
但是发送文件就没有任何反应,CCC也停了
我用示器看了发送的数据有到板子上去
所有的数据线都输出高电平
地址线上有波形
我重新焊了一块还是一样
请问有谁知道可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A:
估计是协议弄错了,或者9200的串口接收电路错了

楼主:
协议没有错,接收电路我也查了好几遍了

网友B:
首先检查下板子

首先检查下焊接问题,确定没有虚焊,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跳线到内部启动模式。

用串口发送loader.bin文件

然后再发送u-boot.bin文件。

如果发送完loader.bin情况下就没什么反应了。

建议你检查一下loader文件是否正确?实在不行去网上down一个试试。

网友A:
用jtag调试器跟踪一下,看死哪里了。

楼主:
我没有用JTAG电路

再说了,现在不是程序跑不了
协议都没有错
发送文件没有问题,我在开发板上可以发送
,我想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但我在硬件上查了一天了,
除了网络蕊片没有接,usb没有接,
再就是数据线有点不一样,除了D0,D1低外,其它都是高

网友A:
如果用超级终端发送,超级终端一点反应没有,只能说明

你的硬件肯定有错。

网友A:
第一版不做jtag,呵呵,只能飞线出来了。

用multi-ice一个断点,立刻就能判断出哪里的问题。

楼主:
终于解决了

终于解决了,还是干扰,原来CPU下面不能走太多的线,
谢谢大家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