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PC2378的程序不能下载到片内FLASH后运行?

楼主(2009-05-05):
  最近调试LPC2378开发板的相关程序,从网上下了一个例程进行调试,用H-JTAG下载程序到片内flash,使用的是ADS1.2,JTAG调试模式下是正常运行的,但是一旦断电后再上电程序却不运行(非jtag调试模式),在主程序加了几个led等显示都没有用,jtag仿真时看了一下汇编代码,程序确实是在0x00000000处开始的,就是说是少写在了片内flash的,那为什么掉电后再上电运行就不行了呢?是启动部分的问题还是开发办跳线设置不对?

网友A:
《增值包》里有解决方案,

www.armecos.com

网友B:
检查中断向量表是否在0x0处

注意:
1, 要将中断向量表定位到0x0的位置(通过设置entrypoint或者在分散加载文件里指定),
2, 正确设置MEMMAP, 使得中断向量表映射到合适的位置(flash或者ram).
看你的问题, 虽然是从0x0开始执行的, 但0x0处不一定就是中断向量表啊,检查一下你的代码吧.

推荐使用NXP官网上的lpc23xx/24xx例程包: http://www.standardics.nxp.com/support/documents/microcontrollers/zip/code.bundle.lpc23xx.lpc24xx.uvision.zip
里面的程序是用keil realview MDK写的, 不过和ADS非常接近, 你可以重点参考下中断向量表的定义, MEMMAP的设置,或者分散加载文件的定义.

网友C:
可能是你的H-JTAG软件没有设置对。

在H-JTAG里的FLASH栏里选择Auto flash down,试试

楼主:
楼上的说得对

 好久没来了,汇报一下,确实是H-JTAG没设置对,按照楼上的设置就好了

网友D:
LPC23xx用起来怎样?售后支持怎样啊?

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啊!!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