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jlink v7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5173212689.jpg前段时间小弟听说jlink v7好用,所以在淘宝上淘了一个
为了试下能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就把linux的u-boot.bin(当时随便找了这个二进制文件下载)下载到nor-flash里试下
先用jlink的配套软件进行erase chip成功,然后进行烧写也成功。
郁闷的是当我再次进行erase chip时,总是提示如上图,很是困惑,忘各位大虾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没有人用JLINK吗?

没有人用JLINK吗?

网友A:
从烧起动程序

记得在CPU设置里面,不要选使用RAM,因为你RAM没有设置相关寄存器,用不了!
这们烧,会慢一些,烧好就可以了!

楼主: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