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nand flash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5-05):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5194630388.jpg进行UCOS移植时,先把nboot.bin(nand flash上的启动程序)烧到BLOCK:0处。如上图

然后把s3c2440_ucosii.bin烧到BLOCK:2处

我知道nand flash是非线性的,想问的是s3c2440_ucosii.bin烧写到BLOCK:2处,是由前面的nand flash决定的吗?
还有从nand flash内部具体是块怎么样分部的
谢谢!

网友A:
是由nboot决定的,就是说在该程序中如果将从

BLOCK 2开始读取数据,那么就写到BLOCK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