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板数据线断了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05):
自己做的板,往FLASH(NAND)烧好测试软件LCD能正常显示了。第二个人拿去调试程序,拿回来时说FLASH认不到了。一检查,数据线断了2根,内层,过孔处。顺便一查,连接SDRAM处的数据线也有断的。

由于板子是5V供电的,就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接了12V电压,答否。不是追究人的责任,我想找出真正原因。

请问,已经确认正常的板子有哪些情况可能会烧断数据线?

网友A:
.

FLASH容易焊接,你把它取下来装到好板上,如果正常,就可以肯定是板子质量问题.

能把走线烧断,元件一般不会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