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的bootloader除了加载调试程序还有其他作用吗?

楼主(2009-05-06):
如题,正在学习ARM;遇到了问题,开发板上面一般都有bootloader,看了说明是起一个引导调试程序用的,就是把编译好的程序通过bootloader的命令行来COPY程序到RAM的空间当中并启动INIT.s最后来运行主程序的。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现在有一个疑问:是不是所有的ARM运行程序都必须要bootloader来引导程序(比如s3c44b0)?如果需要bootloader的话,那么每次运行程序的时候如何才能不用命令行引导程序,上电后bootloade直接跳过命令行COPY代码到RAM中并跳转到RAM运行init.c和主程序?

此问题困惑很久,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谢谢二楼!

谢谢二楼的啊南指点!

请问:如果做实际产品开发,那么调试完毕定性之后是不是就不需要bootloader了?因为产品是不需要命令行引导调试的;实际的产品程序运行只需要把ROM里面的程序COPY到RAM,然后跳转到RAM空间运行ini.c初始化程序,这样的话是不是引导跳转都要靠ini.c代码来处理?

楼主:
再次请教,这个问题还在困惑!

如题,谢谢建议!

网友A:
《增值包》里有详细说明,

www.armecos.com

网友B:
简单的自检,下载和引导,升级程序,设定运行参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