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字节接收FIFO和16字节发送FIFO中的16字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7-20):
如题:
在ARM中的UART特性中16字节接收FIFO和16字节发送FIFO中的16字节是什么意思
怎么会是16字节
那就是16*8位了

网友A:
FIFO的深度,就是说,你最多一下子可以向FIFO写入16个字节

如果他还没有发送出去,就是说FIFO满了的时候,你再写入第17个字节时就被丢掉了。接收也是,当FIFO里接收了16字节之后你没有读走,再接收时就要被丢弃了

网友B(2013-11-25):
引用 网友A:
如果他还没有发送出去,就是说FIFO满了的时候,你再写入第17个字节时就被丢掉了。接收也是,当FIFO里接收了 ...

您好,那我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写入超过17个字节应该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A:
没办法,只能等待

网友C:
大哥,吃不下不要硬吃啊,噎死了就不好了,等嘴里有点空的时候再塞点馒头进去

网友D:
似乎是古老的55X系列UART就是16字节的FIFO,因为它得到广泛采用,现在一些MCU也采用这样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