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148处理器频率通过PLL设为60MHz,运行稳定吗?

楼主(2009-07-22):
使用12MHz的外部晶振,LPC2148处理器频率通过PLL设为60MHz,运行稳定吗?一般设为多少?

网友A:
看datasheet

看datasheet应该有写的,本人正在用的2214就是最高60M

网友B:
不同用途设置应该要不一样吧   好像就算都是2148,不同一块有些引脚输出的电平性能什么的也会不一样啊

网友C:
数据手册标的频率上限通常还是有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