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 redhat linux9.0 过程中出现该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09-07-23):
   安装redhat9.0的过程中出现,安装过程停滞在 echi-hcd 00:id.7:USB2.0 enabled,EHCI 1.00,driver 2003-jan-22 处,请问是什么原因?
   对于你的帮助,我表示真心的感谢!

网友A:
难道是硬件不兼容,换个安装盘或其它版本的试试

网友B:
re

这么古老的linux,你为啥还要装?

网友C:
禁用usb先,或

网友D:
安装fc或ubuntu吧,

否则rh9装好以后还有一些推驱动问题,要解决它又要google一把。有些折腾后还不能解决。很郁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