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9000EP不能PING通,高手们帮帮忙啊。

楼主(2009-07-25):
我的系统是at9261+DM9000EP的。板子是参照优龙9261开发板做的。底板是自已做的,核心板用的是优龙的9261核心板。此核心板在优龙开发板上工作正常。插在我的板上,能正常启动,网线与PC机直连,可以看到PC机反应网络正确连接,但是PING不通PC机,发出ping指令后,PC机就会反应连接断开。电路图反复核对过,应该没有问题,实在想不出原因了,高手们指点一下啊。

网友A:
你的中断脚可能有问题

网友B:
网线是直连的,还是交叉的?

楼主:
多谢指点,继续请教

回楼上两位,先谢谢了。中断脚量过是通的。网线是交叉网线。此网线连开发板和PC机是通的。

网友C:
CPU和DM9000EP间的时序呢

先确定是否可以正确读取到DM9000EP的ID,如果可以,那么试着构造一个arp包,用循环发送,看PC是否能收到。

网友D(2010-01-20):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使用了这个芯片,希望能讨论一下,共同进步。我的QQ:68380557

网友E:
您好:

这个问题得到原理图后,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E:
可以看到PC机反应网络正确连接,这个估计也不一定是正常的。
问题可能出现在网络变压器上。

我也许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
szembed@126.com

网友E:
我们这段时间被仿冒物料搞的一团招。
现在中国人不会干什么,专门会仿照。

买了H1102,结果,全部都是仿冒的。
被一个专业人员,说了,我们还不以未然。

天啊,华强北简直就是制假犯假的地方!!!

网友E:
华强北是干什么的?
每个柜台都是炒货的。
讲品质的公司要小心了!!

楼上的哥们:比华强高了10RMB,确实有些高了,呵呵

网友F:
没办法啊,那么多造假的也要生活。:lol

网友G(2010-02-27):
最近我们也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用的是DM9161EP,
这次做板后发现,也是ping不通,有的板或者干脆就自举不了。
暴汗,反复查原理图,没发现什么问题。
后来换成以前买的一批DM9161E,就好了。

害死人了。
这批是假货?
还是这种芯片因为无铅,可能在包装或运输过程中被打掉了?

不得而知。

还请Davicom的工程师解释一下。

网友H:
网络滤波芯片有可能有问题,  布线和 电容选择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I(2010-11-18):
PING不通,我的经验是:
1,网卡数据线拉长了,AT9261网控制器对外部电气特性要求比较高。
2,时钟不稳定,建议用10PPM
3,隔离器接法有问题,不同型号的接法大不一样

网友J:
可以看下aCoral的dm9000的移植代码,www.acoral.org

网友K:
楼上的说的很专业!

网友L:
我用的DM9161AEP、0735S、HKFMW.007  焊接了6块基本都是坏的,有一块时好时坏
之前用的DM9161AEP是0939S、HLWT3.007  当时全部ok
芯片坏的 调板子都痛苦 还以为其他地方有问题呢 最后换了网卡芯片才发现芯片是坏的 真害人!~

ping不通建议楼主看看两个开发板的网卡fait的上下拉电阻是否一致呢?

网友K:
是的,假冒的很多!

网友M:
可能是芯片坏了

楼主(2011-05-26):
一年前的贴,一年后还有人回,真是太感谢大家了。其实问题是所用的网络变压器,是坏的。万没想到一个全新的网络变压器,居然是坏的。

网友N(2011-08-20):
楼主也是个有毅力的主,欢迎咨询,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O:
看看你的图,学习一下

网友P(2011-10-25):
最近我们公司就发现有人卖假货,确实要小心,要去正规公司购买。我们公司是davicom指定的大陆总代理商。我们的东西品质保证。qq1870232565

网友Q(2013-06-12):
引用 楼主:
一年前的贴,一年后还有人回,真是太感谢大家了。其实问题是所用的网络变压器,是坏的。万没想到一个全新的 ...

有人回就是好。。。看到你这个帖子我准备明天买个变压器去。。。。该死的采购。。。要真是变压器的问题这个月他别想有奖金了=。=
我的现象和你一模一样,多谢~

网友Q: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段时间被仿冒物料搞的一团招。
现在中国人不会干什么,专门会仿照。

我的板上就是这破玩意儿HR1102看上去就是是刷上去的字。。。擦。。。多谢哥们儿

网友R:
我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偶尔还能ping通一会儿。

网友S(2014-01-15):
目前遇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