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rm可以和4个FPGA相连吗

楼主(2009-07-29):
大家好!我是刚开始接触ARM,想设计一个方案要实现4路CCD图像的显示,要用到FPGA采集图像数据并处理,然后通过ARM显示,现在不知道一个ARM可以和多个FPGA相连吗,还是要一对一的,很着急,请大家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连当然可以,但是这样有意思吗?

网友B:
随便连多少都没问题.

关键看接口速度.例如spi协议.一对多协议.或者设计总线接口直接挂总线上

其实显示也用fpga做了得了...哈哈.

网友C:
一个就够,fpga 读取和显示

送到arm,速度肯定不够啦。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 请说的详细点呗

是因为有四个CCD相机,想通过4片FPGA对每CCD相机进行处理,这是硬件部分,还有要在ARM里潜入操作系统,在里面编写上位机软件,并显示CCD图像,我的意思是一个ARM芯片就可以吗 还是没个FPGA都要配一个ARM芯片 或者这个ARM加FPGA的方案更笨就不可行啊?现在真的很着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D:
CCD出来的数据还用不用编码?

如果采集显示需要编解码的话,一般的ARM是处理不了的,除非搞搞玩的

况且你有4路CCD

编解码都用FPGA来做吧,整个大的FPGA,内嵌DSP计算模块的,不用那么多片FPGA

不知道你还要弄OS干吗了?除了控制CCD外还要处理别的么?

呵呵,当然有个OS,控制软件的开发确实要简单多了

网友E:
速度估计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