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没办法啊...俺就在blog上发发**而已,放了点广告...

楼主(2009-02-06):
新年新开始,今年开始弄ARM(STM32),ARM是32位的,可它的RAM单元还是8位的哦,那么在定义变量时是定义成32位的处理来快呢还是8位的快????  不知道在处理8位的变量时候是不是要多些其它过程呢?

网友A:
参考: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2198/archives/2007/34359.html

网友B:
越自然,一般越顺畅。任何CPU的自然宽度就是它的字长。

所以ARM中一般用32位(其自然宽度)定义变量,其处理会相对顺畅些。但常数会有些差异,一般用8位有效位(二进制)的常数会更适应ARM的指令系统。

网友C:
理论上32位快!

网友D:
实际上32位快于8位

楼主:
不知其所以然,先知其然

谢谢各位

网友E:
32≥8

网友F:
.

我认为是一样的,因为都是一个操作可以完成.
如果从功耗上考虑 处理8位的功耗要大一点.
嘿嘿

楼主:
"如果从功耗上考虑 处理8位的功耗要大一点." 为啥??

网友G:
不要猜,反汇编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H:
这个是不是也和编译器有关,会不会也可以进行优化

网友I:
MD,圈圈的Blog又有病毒了!

21ic每次到底是怎么整的?????????

我都说了N次有ASP脚本注入漏洞了,还是不重视???????????

网友A:


网友J:
32位要快些,但从软件移植角度来说,该用多少位就用多少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