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指定变量地址

楼主(2009-02-06):
我需要在指定地址,填写固定的数值,请问 该如何编写程序?
汇编 , C 都行 (ADS,REALVIEW 的)
就象 X86 汇编的 :
ORG 1000H
DB 1,2,3,4

网友A:
这个伪指令:"^"

数字键6的shift上档键:^
还一个等价名字好像叫:MAP

楼主:
如何用 ?

怎么用这个 ^ 或 MAP ? 能否麻烦举个例子,谢谢 : )

网友B:
比如

MAP 0x340000000
var1 field 4
定义var1的地址为0x340000000,长度为4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