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3C244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2-06):
我的S3C2440的板子,在通过软件操作外部扩展存储器时,当A0,A1都为0的时候操作正常,当A0,A1组合为01,10,11时程序进入HaltDabort程序,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请问楼主是如何测试得到这个结论的?

网友B:
.

ARM状态是32位的,A0、A1不用。

不过用到A0可不知道怎么做,有这种组合的寻址确实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

网友C:
2440只能32位 4字节寻址

不可以单字,双字节寻址。

楼主:
致谢

感谢各位的回复!
问题已找到,我的外部存储器的总线是通过FPGA转接的,ARM9的数据总线设置为32位的时候,A0,A1是不可用的,只有数据总线设为8位的时候才能使用A0和A1。当数据总线设置为32位时,要想用满外部存储器,就必须用ARM9的A2接外部存储器的A0,A3接A1依次类推。软件上要避免用到A0和A1。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