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接口疑问

楼主(2009-02-09):
最近看到两种不同的JTAG接口方式,出入在于第11管脚(RTCK,测试时钟返回信号),原先我使用的以及大部分参考资料上,这个管脚是通过一个4.7K的电阻接地;但是现在有一份资料上(Atmel)却把这个管脚和第9管脚(测试时钟)直接相连了。
第一种方式很好理解,返回的信号直接到地,不用去理会。我想请问:第二种方式可行吗?难道这两个信号在一起不会引起冲突?
我没有JTAG时钟信号的资料,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差别基本不大,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扫下波形差不多可以分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