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屏能不能用上LCD的程序?

楼主(2009-02-09):
我只有触摸屏,学到LCD时出现了这个疑问。

网友A:
一般触摸屏是指接受触摸输入的部分 不包括LCD

网友B:
呵呵,一个是输入,一个是输出,只是叠在了一起:-)

当然,
要做人机界面的话当然是要让输入和显示协调同步那,两者都要做(学)哦

楼主:
谢谢

还以为两个是不同的屏呢

网友C:
各位兄弟回答的很热情,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