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会用MDK的朋友吗?LPC2103怎样配置Linker

楼主(2009-02-09):
我的板子用MDK能进入仿真,仿真都正常。但不用仿真器,直接通电不工作。
板子没问题,用IAR编的程序已经正常。离开仿真器,通电就能工作。
我认为还是编译选项设置不对。
这个问题虽然初级,但也困扰我很长时间了,就知道的朋友提示一下。

*.o --device DARMP --strict --scatter "IO_2101.sct"
--autoat --summary_stderr --info summarysizes --map --xref --callgraph --symbols
--info sizes --info totals --info unused --info veneers
 --list ".IO_2101.map"
-o "IO_2101.axf"

网友A:
反问一下

MDK和uV2差别大不大?
因为MDK上市的时间相对不够长,现在关于MDK的书不多,
我只好找了一本uV2的书将就学

网友B:
MDK集成uV3,是不是这样理解,感觉差不多的

网友C:
现在MDK有好几本书了,介绍的都很详细

网友D:
仔细看看是否在RAM仿真的呢?

用Ulink肯定是MDK先将程序通过Ulink下载到Flash中后再调试运行了,断电不断电,结果都一样.

网友D:
贴个Demo项目给您试试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2/200921010511813.rar

网友E:
建议好好把你所研究的处理器好好弄弄就明白了!

楼主:
7楼的话,让我很受打击呀。

古道热肠的程序我试了。跟我的程序效果一样。
我现在比较怀疑编译器了。
至少可以说默认的设置是不行的。

网友F:
楼主把TARGET选项贴出来看看,看地址写对了没

楼主:
都是默认的值,应该不会错。

楼主:
都是默认的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8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08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IRAM1 0x40000000 0x00002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网友(2013-08-22):
书上写的这样配置linker:
--map--first='startup_nuc1xx.o(RESET)'--datacompressor=off--info=inline--en--try Reset_Handler
针对NUC140VE3CN的配置,但是我看不懂啊~~~

网友G:
我以前也碰到过MDK接仿真器运行正常,离开仿真器就不行,后来发现时因为P0.14口悬空了,楼主的问题貌似隐藏的很深啊。。Linker这一块儿很高深,本人还没涉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