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平台的选择,请求帮助

楼主(2009-02-16):
我想开发一数据采集系统,主要对振动信号进行采集、存储,并实时对信号进行滤波、积分等数字信号处理,必要时还需进行频谱分析(FFT)。拟采用嵌入式平台,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1、CPU采用ARM9、ARM10还是ARM11,哪个性价比较高,开发难度较小,当然还必须能满足要求;能否推荐一款现在比较流行的芯片;
2、由于要对信号进行实时处理,单单采用ARM芯片是否能够达到实时的要求,是否还需要采用DSP芯片?有些ARM芯片也号称带有协处理器,不知进行浮点运算的速度如何?
3、操作系统是采用Linux还是WinCe比较好?综合考虑开发难度、成本、运行效率等。

由于本人是新手,还请各位大侠在百忙中抽空给小弟答复,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和你开发这个干什么有关

网友B:
楼上这个,DSP可能会更合适些.当然如果需要更多的功能,也

以看看TI的ARM+DSP的处理器,如OMAP,达芬奇之类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请问TI的ARM+DSP芯片贵吗?开发难度大吗?开发资源多否?
如果我采用三星的S3c2440能否达到我的要求?主要是运算速度,不知有没有人用此芯片做过数字信号处理,感觉速度怎么样?

网友C:
显然是dsp好了

dsp建议就不要上操作系统,除非是达芬奇系列。

我估计54或者55系列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