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离合器只有 2 根线,怎么来控制啊?

楼主(2009-02-17):
请教:
离合器只有 2 根线,
单片机(AT89C52)来控制它?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这 2 根线,是不是分别是电源和地啊?
谢谢!

网友A:
汽车的离合器么?

如果是新的比较上档次汽车的,多半是LIN总线
可以看看我的介绍: 本地互联网络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
http://www.zhlab.cn/technique/T0000012.htm

楼主:
不是汽车啊,是这样使用的:

电机的一个轴插在理合器里
转盘的一个也轴插在理合器里
电机转动
离合器来调节速度和里
带动转盘转动

网友B:
估计不接电源就离,接上电源就合吧...

楼主:
谢谢:不接电源就离,接上电源就合吧,那不是可一调力大小?

谢谢:
不接电源就离,接上电源就合吧,那不是可一调力大小?
是不是我这种不叫离合器
是另外的名字?

网友B:
还可以调节离合度的?那可能是由电流大小调节的吧。

楼主:
谢谢,找到一点说明书了,是电磁离合器,我要怎么控制啊

谢谢,
找到一点说明书了,
是电磁离合器,
我要怎么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