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粉式电磁离合器的控制(只有 2 根线)谢谢!

楼主(2009-02-17):
请教:
电机的一个轴插在理合器里
转盘的一个也轴插在理合器里

电机转动
通过离合器带动转盘转动
离合器可以调速(相当于调力的大小 M=F*V)

离合器只有 2 根线,
单片机(AT89C52)来控制它?
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呢?
这 2 根线,是不是分别是电源和地啊?
是电流吗?
还是别的?
谢谢!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我啊,谢谢!

各位大哥,
帮帮我啊,
谢谢!

楼主:
那两根线分别接的是什么?

一位大哥回复:
这叫磁滞连轴器,控制电流,里面通的是直流电,控制电流就可以了

那么
那两根线分别接的是什么?
是一个接地,一个接 VCC(电源)吗?
然后控制 VCC(电源)电流的大小,是吗?
谢谢!

网友A:
很有可能是恒压控制

控制电源的通断的占空比...你试试,不是很了解你那个对象。电源和地是最基本的,不然驱动不来

网友B:
不会百度一下吗?

磁粉离合器是由传动单元(输入轴)和从动单元(输出轴)合并而成。在两组单元之间的空间,填有粒状的磁粉(休积大约40微米)。当磁性线圈
不导电时,转矩不会从传动轴传于从动轴,但如将线圈电磁通电,就由于磁力的作用而吸引磁粉产生硬化现象,在连继滑动之间会把转矩传达。

HELISTAR磁粉离合器/制动器特性
(1)高精度的转矩控制
转矩的控制范围非常广,而且控制精度高,传达转矩和激磁电流成正确的比例,可实现高精度的控制。
(2)优越的耐久性、寿命长
采用耐热、耐磨耗、耐氧化 、耐蚀性超强的超合金磁粉,寿命长。
(3)稳定性超群的定转矩特性
磁粉的磁气特性佳,而且粉粒相互之间的结合力安定,滑动转矩非常稳定,与相对回转数没有关系能持久保持恒定的转矩。
(4)连续滑动运转使用
散热效果优良而且采用热变形均一的冷却构造,加上磁粉的高耐热性,容许连结与制动功率及滑动功率大,能够圆滑的滑动运转,不会
引起震动。
(5)连结圆滑,无冲击
连结时的冲击极小,能够无冲击的圆滑启动、停止。而且阻力转矩极小,不会引起无用的发热量。
(6)适合高频运转
应答敏捷快速及特别的散热构造,适合高频度运转使用。
(7)轻量、免保养、寿命长
型式简洁轻量化,使用耐高温之线圈及特殊油脂轴承,并针对易生磨耗的电枢施以耐磨特殊处理,延长使用寿命。
用途
1、缓冲起动,停止用:利用连结时的圆滑特性及定转矩特性之缓冲效果,即加速度稳定及不发生冲击的尖峰转矩。
2、连续滑动、张力控制用
3、转矩限制器用
4、高速应答用
5、动力吸收用
6、定位停止用
7、模拟负载用
应用范围
印刷机械、纸工机械、制袋机械、造纸机械、电线电缆机械、卷线机械、线材机械、捆包包袋机械、纺织机械、织维机械、木工机械、试验设
备、模拟负荷用、各种机械的精密性张力控制用、一般工业用装置、其他一般产业机械。
型号选定
兹举出电磁磁粉离合/制动器的应用范围,以便在各种使用条件下,做更有效的使用,并选定最适当的机种,形式大小,以发挥最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