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读取FPGA中的ram的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9-02-17):
关于wince下读取FPGA中的ram的问题:我现在要在wince下开发程序,读写外接的FPGA中的RAM中的数据,请教各位大侠:我还需要编写驱动吗?应该如何编写?或者不写驱动,那么在应用程序中要如何操作?急急啊!!请大侠们赐教!!

网友A:
re

最好写个流驱动,read write...然后里面做好地址映射,就可以直接访问了.

楼主:
请问foyyof

请问foyyof:我把sram挂在bank4上,在驱动中读取数据是,bank4的片选信号始终无信号输出,我估计是地址映射的问题,请问要怎么也是地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