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一款ARM9系列开发板

楼主(2009-02-18):
做项目急用一款ARM9系列开发板,有6路或6路以上的PWM口,拟态网控制器,最好是ATMEL内核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cpld扩展吧,很容易。

网友B:
我要

2楼能把详细东西发上来吗?
正好我也要

网友C:
开发板详细参数

请各位到淘宝上搜GEC2410/GEC2440/FS9200 就出来了

网友C:
回复参数

处理器
◆ AT91RM9200(ARM920T)主频180M(可稳定超频到240MHZ),工业级;
外部存储器
◆ 16K字节IIC接口的EEPROM,用于存储上电时的引导程序BOOT;
◆ 64M Bytes NAND Flash(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64M或128M的NandFlash);
◆ 64M Bytes SDRAM(2片16位的SDRAM芯片组成32位接口);
◆ 16M Bytes Nor Flash(一片intel E28F128);
串口
◆ 一个串口为标准三线RS232接口;
◆ 另一个串口为标准9线RS232接口,可接Modem;
网口
◆ 一个100M网口(AT91RM9200内部MAC+外部PHY),带发送、接收和联结指示灯;
USB接口
◆ 一个USB HOST(USB 2.0 Full Speed)接口;
◆ 一个USB Device(USB 2.0 Full Speed)接口;
IDE接口
◆ 40芯标准连接器,可挂载IDE硬盘,硬盘接口使用74LVCH162245进行了缓冲;
存储卡接口
◆ 一个SD/MMC卡接口
JTAG接口
◆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其他
◆ RTC实时时钟;
◆ 一个带功率驱动的蜂鸣器;
◆ 四个接在GPIO口线上的高亮LED;
◆ 四个接在GPIO口线上的小按键;
◆ 一个10PIN标准连接器,可接4×5矩阵键盘;
◆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芯片进行复位;
◆ 一个50芯2毫米间距用户扩展口,引出了地址线、数据线、读写、片选、中断、IO口、5V和3.3V电源、地等用户扩展可能用到的信号,并使用74LVCH162245进行了缓冲;
◆ 5V直流电源电源供电,带电源指示灯;
Bootloader
◆ 预装BIOS9200(从IIC总线EEPROM中启动 );
硬件功能介绍:
◆ 采用三星公司的 S3C2410,主频可达 203MHz;
◆ 64M 字节的 SDRAM,由两片 K4S561632 组成,工作在 32 位模式下;
◆ 64M 字节 NAND Flash,采用的是 K9F1208,可以兼容 16M,32M 或 128M 字节;
◆ 10M 以太网接口,采用的是 CS8900Q3,带传输和连接指示灯;
◆ 1M Nor flash
◆ LCD 和触摸屏接口;
◆ 2 个 USB HOST,S3C2410 内置的,符合 USB 1.1,其中一个USB HOST与USB Device是复用的,通过跳帽来选择
◆ 一个 USB Device,S3C2410 内置的,符合 USB 1.1;
◆ 支持音频输入和音频输出,音频模块由 S3C2410 的 IIS 音频总线接口和 UDA1341 音频编码解码器组成,板上还集成了一个 MIC,用
  于音频输入;
◆ 2 路 UART 串行口,波特率可高达 115200bps,并具有 RS232 电平转换电路;
◆ SD 卡接口,兼容 SD Memory Card Protocol 1.0 和 SDIO Card Protocol 1.0;
◆ Embedded-ICE (20 脚标准 JTAG)接口和并口式 JTAG 接口,支持 ADS,SDT 软件的下载
◆ 和调试以及 FLASH 的烧写;
◆ 串行 EEPROM : AT24C02 4Kbytes EEPROM,IIC 接口;
◆ 蜂鸣器,4 个 LED 灯;
◆ 16 个按键
◆ 开关电源,分布式电源供电,3V 锂电池,提供 CPU 内置 RTC 操持电源;
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测试源代码,启动引导源代码BIOS 和下载烧写工具sjf2410.exe;
2) Linux for 2410 的内核源码包以及内核交叉编译工具,可运行的根文件系统及根文件系统制作工具mkcramfs;
3) qt-embedded-2.3.7 和qtopia-free-1.7.0 源码,应用程序交叉编译器。
4) WINCE5.0.NET 板级支持包BSP for 2410,及已编译好的WINCE 镜像文件;
5)GEC2410 及部分板上扩展芯片的资料;
6) GEC2410 底板和核心板电路原理图(pdf 格式);
7) GEC2410 开发板用户手册(pdf 格式)
8) 以及一些实用工具,象 DNW 串口工具之类的。

网友D:
初学者的我也想买一块板子,想学点东西啊

网友E:
--

成都一个公司有一个,只有3路PMW,9260的处理器做的,好像叫“EM9160”,可以去看一哈子。

网友F:
LPC3250开发板

LPC3250开发板,你要的功能,如有6路或6路以上的PWM口,拟态网控制器都有!